冰柜这样盘管好吗?

楼主(2018-01-10):
接修一台230升冰柜盘明管,都说用8个铜管盘效果好些,并且可以少盘3圈,所以想用8个的铜管盘8圈也要26米左右,现只有20米左右8个铜管,少了想用6个的补充,先用8个盘完,再用6个补充到压缩机,我想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是能达到8个铜管的制冷面积,二又利用6个铜管来减慢氟的流速,而延长氟在管子中的蒸发时间,而达到制冷效果好一点,我这样说对吗?请师傅们说说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A:
你在理解方面存在误区,要达到制冷效果,即制冷量及制冷的速率(速度)都达到,在制冷循环中,压缩机必须要在单位容积或单位重量上达到制冷工质的循环量,即制冷剂在每立方米容积中的循环量,这就叫单位容积循环量(或称单位制冷量);或者每小时内制冷剂的循环量,即为单位重量制冷量(单位循环量)。怎么能“减慢制冷剂的循环流速”呢?那不等于减慢了循环速度,减少了制冷剂的循环量了吗?也就等于减小了制冷量。加速和保证制冷剂的传(换)热量,才能提高制冷效率。
8mm管不够,用6mm管补充是可以的,但6mm管的盘管量必须保证整体的蒸发面积,也就是说,6mm管要多盘一些。如8mm管差两圈,用6mm管就必须再盘(补充)三圈。

网友:
六毫米的多盘两圈就可以了!

网友:
修家电的聪明人真不少,为省铜管的理由都冠冕堂皇

网友:
8mm不够,6mm补充一点是可以的,其他的都是瞎分析。

网友:
用6mm管多盘两三圈就行

网友B:
盘明管收费到底收多少,明管不太好看用起来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理解方面存在误区,要达到制冷效果,即制冷量及制冷的速率(速度)都达到,在制冷循环中,压缩机必须要 ...

谢谢师傅讲解,因艺不精,又少8个铜管,本以为能发挥两种管长处,而提高制制冷效率,这不过是自己的幼稚猜想,为扩大空间,还是用6个的多盘几圈。
通过各位师傅的回复,这只是幼稚想法,理解了制冷中的知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盘明管收费到底收多少,明管不太好看用起来也不方便

明管省事,少收一点用户也省钱

网友:
我只知道用6mm流速会加快,压损会增大。
一般都是先小后大,因为蒸发器越后面气态越多流速越快,为降低压损可以加大管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