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32v66红灯亮,不开机,求解决!

楼主(2018-01-11):
一台海信32v66液晶红灯亮,不开机,拆机检测发现无12v,5v.5VS正常,拆下电源板,将sTB与5VS短接后仍无输出,13n06开关管输入端正常,控制电压为4V,判断此管损坏,因无此件,用IRF640代换后控制电压变成6V,输出电圧为2.4V,进一步检查发现断开取样电路上拉电阻后12v恢复正常,更换相关元件无效,求哪位大师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一切源于自己的粗心,原来使用烙铁拆件检查时,将下拉电阻一脚踢包焊坏,因在午夜作业,没看清,后又着急没仔细看此点,

楼主:
造成误判,此电阻为3.9k,后分析电路后才查此处的,作为一个老式CRT的老维修师傅,这样的失误实在不应该,引以为戒|吧!

网友:
修到半夜挺辛苦的。结果有收获。

网友:
工作原理需深入,细心很重要。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