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LG液晶电视RT-37LZ55电源板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11):
    前两天花了100元从咸鱼收了台坏的LG RT-37LZ55液晶电视,准备修好带回家过年看晚会用,老家的21寸CRT电视也十来年了。电视主人说电视买时1万元,电视电源修过一次又烧了,就不修了。回家拆开后盖一看,右边有一块电源模块。
接着拆开后面的屏蔽铁壳,看到主板和电源板,测电源板保险丝已烧掉,这个电源板用了两块模块改造的。
    大家看看都烧成这样了,看样子模块还是不耐用啊,而且原电路的PFC电路没发挥作用。另外也显得非常乱,看着就不舒服,所以我决定重新修复原电路。
    原电路的电源管理模块已被拆除,经查应该是STRT2268,有21个脚。
    既然原维修员把这个电源管理模块换掉,肯定是烧坏不能用了,而这个模块烧掉是有原因的,于是检查电源板背面模块周边原件,发现三个贴片电容和一个稳压二极管漏电。于是找同型号(大小和颜色一致)的贴片电容和稳压二极管(IN5226)换上去。
    另外,PFC管理芯片也被拆掉,想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但是网上找不到图纸。又查了好久才查到其具体型号是5501A,附近也有一个贴片电容漏电。
    于是购买安装电源管理模块STRT2268,更换时把散热片先拆下来,装好模块再一起焊接上去,不然那两个固定螺丝不好拧。
    接着把PFC管理芯片5501A焊接上去。
    又检查一遍确保电路无短路,便准备通电开始测试。5VST原来就是有的,用的是A6159芯片。我想先把电源板强制开机试一下是否正常,于是找一个1K电阻短接5VST和ON/OFF引脚,但是主电源仍无电压输出,大电容也无300V,更别说380V了。
    强制开机都不行,那芯片肯定也无法控制开机了。因为通电前也检查过无短路情况,所以可能是继电器相关电路出问题了。这个电源板主回路是通过继电器的闭合来形成回路的,经检查强制开机时继电器控制端无电压。进一步检查是继电器控制端的反接二极管(D925)击穿造成的,二极管击穿导致继电器的控制电压直接接地从而造成无控制电压。
    于是找型号一致的T4贴片二极管换上去,再次测试,各路电压输出正常。这个二极管以并联的方式接到继电器线圈两端,并与其形成回路,使其产生的高电动势在回路以续电流方式消耗,从而起到保护电路中的元件不被损坏的作用。
    原来只知道强制开机,却不知道其具体原理,所以我把强制开机这部分电路手绘出来说一下开机过程:辅助变压器产生的18V电压经D906一路加到Q903(PNP三极管)的E极,另一路经电阻R926加到三极管的B极,由于B极和E极电压相等,所以Q903不能导通。而我们在短接5VST和ON/OFF针脚后,ON/OFF针脚电压升高,经电阻R948加到Q909(NPN三极管)的B极,EC导通,此时5VST经电阻R947至光耦PC903的1、2脚,再经Q909接地形成回路,光耦1、2脚的发光二极管点亮,从而使3、4脚导通;而3、4脚导通接地拉低了Q903的B极电压,Q903导通,18V经Q903、D932和R929送至继电器RL901线圈接地形成回路,继电器闭合,主回路导通,电源板产生各路电压。
    修复好后上机测试,一切正常,第三次修理液晶电视完美收场。

网友:
思路清晰,很好,给力!

网友:
这LG坏的这么多,连图纸多没有也能整起来啦、、、、楼主真的好厉害哦

网友A:
我认识的很多同行修了大半辈子快老死了也没你的能力强,本来就夕阳的行业遇到250师傅就是最真实的现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识的很多同行修了大半辈子快老死了也没你的能力强,本来就夕阳的行业遇到250师傅就是最真实的现状。

过奖过奖,本人业余喜欢搞点研究,对此比较感兴趣同时也不算太笨,所以觉得只要想学就没啥难的,别人能做我也能做。

网友:
谢谢分享,学了很多知识,

网友:
楼主人才,理论实践都很过硬,向楼主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