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结冰后

楼主(2018-01-12):
电动车结冰后仪表,转向,车灯都正常  就是轮子不转了    冰化了后也不转     用手转动轮子没有阻力

网友:
检查电瓶,控制器。

网友:
万用表伺候

网友:
直接控制器那里短接试试转不转就知道了

楼主:
估计结冰后线冻住了    电机一转线扯断了     用修车宝测电机霍尔一个灯都不亮      明天把电机拆了检查下看看

网友:
这个真是大开眼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