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AT21211A场幅不足且抖动,芯片TDA9302A

楼主(2018-01-12):
TCL AT21211A场幅不足且抖动
一台TCL AT21211A CRT电视,突然现出场幅不足,只有是间约8cm的范围有图像,且场幅上下抖动,拆机未见明显虚焊,补焊场管9302后故障依旧,请教是哪方面原因?测量9302的第2和第4脚电压分别为正负13.5V左右,查图纸为14V,应属正常吧,已换过9302未解决,下一步如何下手?请教师傅

网友A:
有外围零件不良,仔细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外围零件不良,仔细检查

靖教此部分电路板上都是以3开头,即查所有标识为3开头的零件么?有没有先后顺序,刚拆了两个稍大功率电阻,一个色环为棕灰金金,实测量1.8左右,应该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靖教此部分电路板上都是以3开头,即查所有标识为3开头的零件么?有没有先后顺序,刚拆了两个稍大功率电阻 ...

补焊大块 场输出部分 偏转插排 场反馈元件等。

网友:
老机器虚焊多

网友:
升压管和电容,,输出电容呢,还有20多v的供电没呢?

网友:
可以监测下行电压或者场电压是否稳定?这种情况应该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电源部分是否有可调电阻?换新试试?也许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查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B:
把几个小电解电容换掉。

楼主(2018-03-22):
引用 网友B:
把几个小电解电容换掉。

正解,就是一个小电解的问题,换后OK,测量此电解容量也未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