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电视画面跳动是不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8-01-12):
先锋46寸液晶电视,画面跳动,开机一段时间后,跳动没那么明显。逻辑板上VGL电压不稳定,画面跳动时,VGL降低。画面跳动不明显时,VGL基本上稳定在-9.5V。
逻辑板两根排线连接到显示屏,断开左边只连接右边,显示正常。断开右边只连接左边,显示竖条纹。
请教是不是显示屏上某根COF排线的问题?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暂时无上传图片权限,请各位见谅,多多指教。

网友A:
屏坏无疑,不过不一定就判死刑!

网友:
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坏无疑,不过不一定就判死刑!

用压屏机是否能修复?

网友:
像屏内部问题,压屏机可能无用武之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压屏机是否能修复?

可以去问问压屏的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