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自动开关机

楼主(2018-01-12):
开机三到十分钟,就不停开关,按键和接收头式拔了滴,我以为是电源问题电源用万能模块代换后故障依旧,开关的时候主电源107v然后又开机,又关,3.3/5v同时有下跌现象!请问同行有没有遇见过,3p60机芯21d88aa

网友A:
轻触开关全换新接好不行就从新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触开关全换新接好不行就从新写程序

数据写了   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保护电路。
分析掉电时序。

我也懵逼在这儿

网友C:
先分清电源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电源正常。用60w灯泡 109v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分清电源是不是正常的

电源正常,60w109v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写了   故障依旧

数据写了电源正常你可以长CPU复位电路和晶振

网友:
换大块边上滤波,主滤波

网友:
最怕这种故障表现不够稳定的机器,耗时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