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10s368ti面板有电源指标,但无字符显示。

楼主(2018-01-12):
请教行家:我家的wm10s368ti面板有电源指标,但无字符显示,是什么原因?需要更换哪块控制板?如下图所示,谢谢!

网友A:
这个需检测操作显示板的供电正常没有!

网友:
电源板 主控板 显示板 电机都有可能逐步换掉总会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检测操作显示板的供电正常没有!

你们好!是没有拆开来检查,见谅!现在电路板基本上都是模块化的,集成度较高,检查维修PCB相对较难(手上资料欠缺);而现在各种模块在市场或网上基本能找到,如果根据现象能判断出是哪个模块有问题,直接更换相信更快更易些。另外控制面板有四个指示开启可以点亮(加漂洗、高水位、免熨烫以及开始键]),我想控制面板的电源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好!是没有拆开来检查,见谅!现在电路板基本上都是模块化的,集成度较高,检查维修PCB相对较难(手 ...

那就先换显示板,如果板是因为仅是显示板坏还可以,如有其他原件导致板坏,有可能换上板就烧坏板,师傅白叫不白叫,钱不可能百花,淘宝卖家也都会提醒非专业维修慎买。

网友:
继续换,直到换好为止,大家都会换还要师傅干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好!是没有拆开来检查,见谅!现在电路板基本上都是模块化的,集成度较高,检查维修PCB相对较难(手 ...

有时候可以怀疑哪块先换哪块不行就换第二嫌疑第三嫌疑依次类推

网友:
主板或者桶平衡检测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