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修理跟修电视机一样需要高技术

楼主(2018-01-13):
一个压力锅插电就胡乱的跳字,以为是按键有电的,先是把按键全部拆除,通电试机故障依旧,再观察发现LED显示器其中有一横没有显示,怀疑那个二极管短路,把显示器拆除通电观察,故障依旧。怀疑滤波电容有漏电或容量失效的,拆下十几伏跟5滤波电容器测量,结果电容器完好。至此,基本上怀疑微电脑芯片自身的问题,但是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检测面板上每个功能的指示灯,经机械万用表x10k档个测量发现有一颗漏电且点不亮,更换之,故障排除。包括拆装,用时两个小时。有时候,修电饭煲并不见得比修电视机容易,不仅动手能力需要强,理论也需要强,而且时间是不一定比修电视机少

网友A:
不一样的  电饭煲没有高压包 没有液晶屏

网友:
我修一个电热水瓶电磁泵不转故障,花了好几天才修复,深有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  电饭煲没有高压包 没有液晶屏

压力锅本身就是个炸*弹比高压包还厉害

网友:
一般单片机固化程序,主控一坏,束手无措,只有换板

网友:
深有同感!修一个电磁炉也是指示灯坏,比较费时间

网友:
耗时长不划算

网友:
修这些东西太花时间又不赚钱,十分钟查不出毛病来就换板,又快又好,闲来再修坏板备用。

楼主:
其实我在这个帖子里面我还要请教一个问题,还有点明一个常有的误区。有很多维修人员,不知道看帖的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电饭煲煮饭还没熟就跳到保温去了,专业人员会观察压力锅的发热盘是否变形,以作出发热盘报废的判断。但是我们或许都出现过故障判断的误区,这时候很多人就喜欢去调压力开关,调那颗螺丝松一点,去网上查就有人说调四分之一圈试机不行再调90度,不能一次性调太多,调乱了是恢复不了的。我也这个干过,说真的没有一次是凑效的,这样调根本修不好!包括换新的压力开关都不会好!问题根本就不是压力开关的事,但是很多人都依然对压力开关东手脚,其实真正的问题是锅底的热敏电阻变化曲线出现错乱,更换相应阻值的热敏电阻故障即可排除。再不行宁可判断是微电脑芯片的故障都不应该判断是压力开关的故障。我已经观察过了,正常的压力锅在煮饭到煮饭熟压力开关都不跳的,煮饭不熟你去调压力开关有用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请教压力开关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对压力开关最初的理解是感应加热盘的热量,打达到金属片变形变弯时压力开关跳开,加热停止。理论是这样,但是我做的实验,用火烤、用电吹风吹,对压力开关进行加热,压根就没有看到压力开关有跳开的动作,证明压力开关并不是靠感应温度而跳开!我又到网上去查,有的说压力开关是靠内胆的气压反弹抵压发热盘,发热盘往锅底移动,推动压力开关跳开,打到停止加热的目的。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有的压力锅压力开关并没有跟发热盘有接触,这个原理如何兑现?即使是跟发热盘接触了,你确定发热盘可以往锅底移动差不多一厘米的距离并推动压力开关吗?所以压力开关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未解之谜!虽然修了将近十年的家电了,但是真的是没有弄懂压力开关的工作原理。望懂的同志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