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问家庭用调音台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18-01-14):
我是音响爱好者也是电子琴爱好者,我的电子琴是雅马哈s670,直接接功放效果发挥不出来,想买一个家庭用调音台,万元级的买不起,不知道1000元以下的哪个牌子好,请知情者或用过的朋友推荐推荐。先谢谢了!淘宝上有雅马哈系列550元的,能用吗?

网友:
既然要玩就别在乎那万把块钱,爷们也能败家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东西好的肯定贵

网友(2018-02-23):
670音质可以了!没必要调音台

网友(2018-06-16):
当你有了调音台,又想有个效果器了,玩音乐其实就是个烧钱的活。

网友(2018-11-04):
调音台是用在多声道组合的场合,相互协调各个声道的声音,增加一两个声道音色的话那就选用效果器,如果你仅仅是一台电子琴,一般好点功能多的功放就带有这些功能。

网友:
鱼与熊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