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DVD进仓后又自动出仓

楼主(2018-01-16):
开机正常,显示正常,就是DVD进仓后又自动出仓,我把进出仓按钮卸掉后故障依旧!我把进出仓开关换个故障依旧,实在不知道哪儿的问题了,
麻烦各位老师诊断下

楼主:
机器型号如下图

网友:
没有皮带还是你没换皮带?

楼主:
没有皮带,也没换

网友A:
不停进出仓注意开关仓到位触点, 激光头复位触点,可以用表监测跳变电压,如有跳变,就是驱动IC不良。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了,应该是激光头不到位!手动复位后正常读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停进出仓注意开关仓到位触点, 激光头复位触点,可以用表监测跳变电压,如有跳变,就是驱动IC不良。

现在发现问题了,应该是激光头不到位!手动复位后正常读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换皮带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皮带或塑料件变形,也可能是磁铁磁性太弱,总之是入盒没有到位的信号,机芯认为是进盒受到了阻碍而自动退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问题了,应该是激光头不到位!手动复位后正常读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是不是有点紧,上点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