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各位大师傅欧宝丽3D43V40有开机音乐无光的检修方法?

楼主(2018-01-16):
欧宝丽3D43v40电源板两个STD5915锈断,我用行推动管代换,开机15v,5v正常,且有开机音乐,但是VS有208V马上下降,无光。Y板没发现明显问题,逻辑板上有灯闪。断开Y板插线,用100W灯作假负载,灯亮度正常,随后灯逐渐变暗到熄灯了。换电源板故障依旧。求大师指点。

网友:
等离子最好别随便代件,自检看看。。

楼主:
换淘宝上买的电源板,启动电源后二次开机后208v电压也是先正常,后逐渐下降,带假负载依旧一样?请问大师傅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