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等离子电视机屏不亮有声音

楼主(2018-01-17):
今收到一台海信TPW4233M等离子电视机,屏幕不亮,但是有声音,测不出问题,求助大神们给个秘方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到屏的那几个关键电压

网友:
等离子,不好玩。。。。。

网友A:
测Y板子 缓冲板 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Y板子 缓冲板 供电是否正常。

电源板供给两边板是195伏,Y板电压到缓冲板是24伏,Z板出去给屏是88伏,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B:
修电磁炉的师傅修等离子,有点吃力呀!关键点电压一般屏上有标注,看不见吗?

网友:
不好修等离子一回都没有修好过,,后来再也没有修等离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电磁炉的师傅修等离子,有点吃力呀!关键点电压一般屏上有标注,看不见吗?

屏上标点六十伏,一百九十五伏这是电源板输出给的这电压是有的啊,就是不晓得缓冲板和ZY板输出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