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等离子电视PS43D450A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1-17):
好久没上来发贴了,由于近些日子较忙,今天有点闲空再把所修几台等离子维修整理下与大家分享下,不对之处请凉解!

一台三星等离子PD43D450A2,用户说就开机没反映了。打开机盖后通电红灯亮继电器响两下,首先怀疑电路可能存在短路现象,盲测Y X板有多管短路了,难怪用户说不开机呢。取下YX板,再通电测量电压VS VA F15及5V全正常,问题就在Y X板管烧了。之前都是换板维修,换板没有技术含量也没多大维修意义,我为了多学习下等离子的维修技术一直都是摸索着维修Y  X板(松下的机叫SC SS板)。

因等离子Y X板都没有图纸可参考,再加上全是贴片元件维修难度可想而之,上面烧坏多支贴片IGBT管IRG7R313U手中没有但手中有FGDP4536查参数是相同的,就用FGDP4536直接替代。反复检查没有漏掉损坏元件后再屏自检,方法是取下电源板与主板插件,取下主板与逻板板所有排插,短接电源VS-PS与地 逻辑板上有四个孔,短接1 2或3 4。插上电源屏幕出现红 绿 蓝 黄 白色交替出现了,证明屏及其相应组件完好,自检5-8分钟后手摸Y X板散热器温度稍微有点热证明很正常了,于是恢复逻辑板上和电源板上的短路点再接上主板开机蓝屏出现,插上信号鲜艳的色彩及动听的音乐全部展现了,在此与大家共同分享,请各位大师也给予提出宝贵建议为谢!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2018-04-10):
楼主你好我这也有一台是PS43D490A1和你这电视屏型号一样,板子布局也一样。刚拿来时黑屏,无声,电源灯闪。拆机检查在Y板和缓冲板上有水迹。查Y板和Z板都有短路换相关零件,没短路后上机还是不开机,VS、VA电压开机一会就降到10V、0V,后又换缓冲板故障依旧。现在Y、Z、缓冲板、逻辑板都换了。还是不行有时还烧Y、Z板。电源板单独测试各电压没问题。现在维修陷入困境,还请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2018-05-28):
您好,家里有相同的电视 前2天突然开不了机, 通电电视面板红灯闪烁几下没了, 在这个情况下按遥控器 面板红灯快闪几下也变黑了,  麻烦问下这种情况下是哪个板坏了

网友:
大神们谁来帮帮我

网友:
收藏一下,回头研究研究

网友:
又换了主板也不行,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劳动成果

网友(2019-01-30):
楼主技术高超。坏了这么多另件。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有一台三星电视同这个故障一样,只不过是我断开电源板同主板以及电源板同Y,X板的连接后,单独测量电源板B15V正常,但是VS,VA无输出,不知道我的故障是否也是Y,X板坏了。另外请你标注一下Y,X板的具体位置,谢谢了!

网友A:
各位同行,求助BN44-00273D的电源图纸,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同行,求助BN44-00273D的电源图纸,谢了!

不知道BN44-00273A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