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振坏了的表现是什么?

楼主(2018-01-18):
  惠普打印机(激光)继电器不动作,怀疑是晶振坏了,板子LED灯正常。

网友:
晶振坏了整机就没反应,脑摊了!

网友:
为啥要坏已晶振呢,我不是说晶振不会坏

网友:
换晶振试试呗。。

网友:
晶振坏了就没有脉搏了,你懂的

网友:
     电压测量 晶体两端对地电压值 ,
         如果电压值不一样 ,一般就不用怀疑 ,
            如果电压一样 ,那就要考虑了 。

网友:
晶振坏了就不工作了

网友:
晶振坏了机器就罢工了

网友A:
芯片比晶体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比晶体坏得多

也就是说晶振还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