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冷柜毛细管与制冷工况的关系

楼主(2018-01-19):
    冰箱冷柜的毛细管,是用来调节制冷剂流量和压力的节流装置。它的通径和长度,直接关系制冷效果的好坏。
    在压缩机的功率、冰箱冷柜的容积(或蒸发和冷凝面积)不变的情况下,经过维修测试,如果只将原毛细管加长,结果低压降低,虽然蒸发温度和制冷的温度低,但制冷量小,制冷缓慢,回气过热度加大。只得适量增加制冷剂,之后制冷效果才会基本达到要求;如果只将原毛细管缩短,结果低压升高,蒸发压力及温度高,虽然制冷的速度快了,制冷量大了,但由于蒸发温度高,制取的温度也高,冷凝压力及温度也同时升高,压缩机的运行电流增大。蒸发器只结浮霜,甚至结霜不全,制冷效果极差,只得放去部分制冷剂,虽然低压压力、冷凝压力及温度、压缩机的运行电流等都得到一定的降低,但制冷效果仍不理想。这就表明,加长或缩短毛细管都会改变制冷剂的充注量。
    剪短毛细管,低压压力升高,高压也升高,负荷增加,压缩机的电流也升高;加长毛细管的长度,低压压力降低,高压也降低,负荷减小,压缩机的电流也降低。前者的制冷速度快,蒸发压力高,但制取的温度没有后者的低;后者的制冷速度慢,蒸发压力低,制取的温度较前者低。
    毛细管的通径越小,长度越长,制冷剂通过的流量就越少,节流后的压力也越低;毛细管的通径越大,长度越短,制冷剂通过的流量就越多,节流后的压力也越高。根据制冷剂的热力性质,压力越低,相对应的温度就越低;压力越高,相对应的温度也就越高。依照这一定律,如果冰箱冷柜所用的毛细管径过小或长度过长,毛细管终端的压力和温度就越低,相应的蒸发压力和温度也越低。但由于进入蒸发器流量的减少,压力的降低,造成蒸发速度减慢,单位容积制冷量降低,影响制冷效果。相反,如果冰箱冷柜所用的毛细管径过大或长度过短,毛细管终端的压力和温度就越高,相应的蒸发压力和温度也越高。进入蒸发器的流量和压力都加大,虽然蒸发速度和单位容积(时间)制冷量提高了,但制冷蒸发温度高,效果同样不佳。
    毛细管一般是根据冰箱冷柜的制冷星级来确定其内径和长度的。制冷星级高,毛细管的内径小,长度长;制冷星级低,毛细管的内径大,长度短。
    毛细管的长度不能随意加长或缩短,必须根据压缩机的制冷功率和所需制取的制冷温度而测定。

1人赞赏

网友:
谢谢荣昌老师的无私奉献,又长知识了

网友:
值得认真学习!有太多的师傅随意改动原机参数了

网友:
祝荣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
感谢荣老师!收藏了!!!

网友:
通俗易懂,学习了,谢谢荣老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受益匪浅!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版主

网友:
谢谢荣老师无私奉献!您是我们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