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制冷系统的真空和制冷剂的加注方法

楼主(2018-01-19):
    冷库系统的真空:打开系统除通大气的所有阀门,关闭压缩机的排气阀,打开排气阀的多用旁通口通大气,开启压缩机运转,此时系统的气体被压缩机吸入经压缩从排气阀的旁通口排向大气中,此后压缩气体的压力越来越小,待压缩机的吸气压力(表压力)稳定在真空(-0.1MPa,760mmHg)度时,排气旁通口已完全无气体喷出时,关闭旁通口后停机,打开压缩机的排气阀,系统真空完毕。
    注:真空前应先将低压控制器短接,运行中注意保持油压压力。全封闭式压缩机,特别是涡旋式压缩机,不适应进行自身抽真空运行。
    制冷剂的加注顺序及操作过程:
    1、利用系统内的真空(压差)加注制冷剂:
    节流膨胀阀的调节杆处中间位置上,保持出厂状态,以后也不要随便调动。系统真空停机状态下,先逆时针倒死(开到底)低压阀阀杆,使低压阀上面(侧面上的)的多用口完全关闭(不通),旋下帽盖,接好加液管阀,先将接多用口的接头松开一点,全开氟瓶阀,再稍微开启加液阀,使氟瓶内的压力将加液管阀内的空气从多用口接头处勉出(溢出或冲出,即称“洗管”),3~5秒钟后旋紧多用口接头,随即关闭加液阀。顺时针旋转低压阀阀杆2~3圈,此时多用口开启使进气出气与多用口都相通,将氟瓶倒置,快速全开加液阀,此时液态制冷剂利用系统的真空与氟瓶的压差快速输进系统,直到系统内的压力与氟瓶压力平衡后才会停止输液。
    2、开机运转继续补加制冷剂:
    此操作还适用于运转中制冷剂不足时的补加方法操作。
    制冷剂真空压差加注压力平衡后,氟瓶里的制冷剂就不会继续流进系统了,此时必须启动压缩机,继续完成制冷剂的加注。
    关闭加液阀,再将低压阀逆时针倒转1圈多点,启动压缩机运转稳定后,开启加液阀2~3圈,液态制冷剂继续输进系统,此后密切注意压缩机的运转声响和系统的各种现象的变化,主要是防止压缩机运转湿冲程(带液),一旦有此现象发生,应立即关闭加液阀。待现象消除后再谨慎开启加液阀继续向系统加液,直到制冷剂的加注量满足系统要求后,关闭氟瓶阀,再关闭加液阀,把低压阀逆时针退到底,从多用口上卸掉加液管,接回帽盖或原接件,整个加液操作完毕。
    一般正规的冷库在安装完毕后的《使用说明书》里都会标注系统制冷剂的加注量。也可根据供液管上的视液镜确定加注量是否到位,一般以视液镜刚消除泡沫为准。也可根据系统运行的工况作出判断,把膨胀阀(节流阀)的调节杆旋至中间位置,加液至低压压力近似于(接近)当时制冷蒸发温度(比库温低5~8度)的对应压力时为准。

1人赞赏

网友:
又来跟荣昌老师学知识!

网友:
谢谢荣版主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分享,家电维修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A:
正在学习中 请教 怎么看懂 压力开关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学习中 请教 怎么看懂 压力开关接线

压力控制器的种类和型式很多,常见的有上海恒温控制器厂生产的KD255系列高低压压力控制器和YJ油压压差控制器,下面是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手刻钢板打印的原理接线图,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力控制器的种类和型式很多,常见的有上海恒温控制器厂生产的KD255系列高低压压力控制器和YJ油压压差控 ...

谢谢版主师傅 还有没得 整机接线图 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师傅 还有没得 整机接线图 麻烦了

这是10.5万大卡/小时氨制冷机的电气原理接线图:

网友:
15匹机头 冷凝器风冷 配两个dd80冷风机 大概需要多少制冷 r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