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的疑问求教

楼主(2018-01-19):
    想学下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有几个疑问。
    在百度上看到的超声波模块工作原理:单片机供给超声波信号端Trig一个最少10us长的高电平信号,模块自动发射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到信号是否返回,有信号返回,Echo端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实践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
    我的理解是给Trig一个10微秒以上高电平信号,模块会发射超声波,这个时候Echo应该是低电平,等有声波信号返回时Echo会变高电平,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用了多长时间,Echo的高电平就持续多长时间。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这里有个疑问,百度了一下发现都是检测Echo收到返回声波后高电平持续时间来计算距离,为什么不检测从模块发射声波到Echo收到返回声波的时间呢?这样不是可以节约一半的时间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学习板上试了一下程序,给Trig一个20微秒的高电平信号,然后等待Echo变高电平开启定时器,但直到定时器溢出Echo一直都是高电平,超声波模块离墙面只有80厘米左右,模块换了2个都是这样。
   第三个问题,百度上说计算测量距离等于定时器记录的时间乘以340除以2,但定时器记录的时间单位不是纳秒吗?还要除以一百万才能乘以340吧?这样得到的距离单位是米。
    求教各位答疑解惑。

网友:
我的理解:1。单片机发出开启声波发送的指令到超声波模块,同时开启定时器计时;
2。待单片机收到模块送来的返回声波信号时(对于51单片机,应该是由外部中断处理),关闭定时器;
3。这个定时器所计时间的一半乘以声波速度,就是所测距离。

网友(2018-02-25):
谢谢分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