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师傅们,康佳LED40主板35021716三无

楼主(2018-01-19):
师傅们,我是新入门的,有一台康佳LED40,通电三无,主板号35021716.电源芯片是8671A.上电测量C901(400V大电容)280V,8671A六脚供电17V.七脚供电108V左右跳动,只怪我学艺不精,查了一星期没查到什么问题,还请大家多多提点,万分感谢。

网友:
有自己的电视练手,继续学习吧

网友A:
新手修板不好弄,如果是电源板坏了就换板吧。

网友B:
换板子应该你会的  很快就修好了

网友C:
建议你换板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修板不好弄,如果是电源板坏了就换板吧。

应该是电源那块的事,没有待机电压,这种情况一般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换板比较稳妥

换一块板.马家要29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板子应该你会的  很快就修好了

我想学的更深入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备好大功率安全隔离变压器,
然后使用示波器。继续检查。

有没有简单的一些方法?8671A如果损坏是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修板不好弄,如果是电源板坏了就换板吧。

电源管理芯片8671A如何检测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