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师傅们怎样确定液晶电视Led灯珠是3V还是6v

楼主(2018-01-20):
经常遇到led灯条坏,我想换灯珠,同一个灯珠有3V的有6V的,怎样知道灯珠选哪种?不要说换整条,因为型号太多了。而且也不好找同样的。

网友:
看输出  数灯珠   然后就知道了

网友:
用3v电压试试,点不亮,在用6v的试试

网友:
有钱就去买个灯珠测试仪,不舍得花钱用就用2节1.5电池做个电源试

网友: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量灯珠两端,发光的是3伏,不发光的是6伏灯珠

网友A:
直接用肉眼或放大镜看灯珠里,3V的只有一组黑点(PN结),6V的有两组黑点,9V的有仨组黑点。一个PN结发光只能是3V的,高压灯珠就是把多个3V(PN结)组合在一起的。目前的技术还无法把单个PN结做成6V以上。

网友:
前几天论坛发的帖子
常用液晶灯珠资料

网友:
用灯珠测试仪直接读出,没有用指针表10K档,正向阻值较大为6V,阻值较小为3V

网友(2019-04-25):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肉眼或放大镜看灯珠里,3V的只有一组黑点(PN结),6V的有两组黑点,9V的有仨组黑点。一个PN结发光只 ...

谢谢大师的无私奉献,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