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冰机不制冷

楼主(2018-01-19):
各位师傅,我今天接了两台ktv用的制冰机,一台电脑版上显示4然后有一个小管子进水,开始制冷工作1分钟左右不进水了,然后工作大约5分钟制热,,不结冰!请教师父门怎么处理

网友:
至少把製冰机的厂牌与型号报上来吧,光说显示4有哪位大师知道啊?

网友:
没说清楚,祥细点

楼主:
制冰机维修,请教师父

这是一台意伯纳制冰机,制冰过程勉强可以,制的冰不是那么完美制冰,除冰,都可以按照程序进行,就是喷水后几分钟压力不行,初步判断是不是缺制冷剂,倒是没有名牌,希望大家帮忙说一下这用的是那种制冷剂,

网友:
不是R-134a,就是R-22。

网友A:
看压缩机、膨胀阀 也可能是40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压缩机、膨胀阀 也可能是404A

压缩机看不来什么型号制冷剂

网友:
照个照片看看

网友:
第一个可能是冰厚探针脏了开机就进入除冰程序,第二个,够不够氟看冰格就看出来了,不够氟时冰格只在下面结冰

网友(2020-09-12):
上图看看,感应器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