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bcd-210scdl冷冻是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楼主(2018-01-21):
用户送修一台海尔冰箱,说是冷冻没效果,冷藏,软动效果有,晚上试机到第二天,冷藏软动效果正常,确实冷冻只有-1,断电,等了一会插电,出去回来,居然-16,现在就发现有时冷冻又可以,有时候又不行,郁闷了,这种带电脑板的,继电器的好麻烦的感觉,师傅们,怎么搞

网友A:
应该是非堵即漏,先开系统保压吧

网友:
堵拉,肯定是堵拉,不修拉换新的,新的才1000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非堵即漏,先开系统保压吧

应该不漏吧,有时候又能达到效果

网友B:
应该是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漏吧,有时候又能达到效果

不是电脑板的控制问题就是系统存在泄漏吸进了水,断续性地产生冰堵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脑板的控制问题就是系统存在泄漏吸进了水,断续性地产生冰堵现象了。

感谢版主,板子已经买了,还没到,就是这种三根毛线管,2个继电器怎么工作的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堵了

没有电脑板的,肯定堵了,这种带电脑板的,保鲜软动温度都对,不好判断

网友:
很简单,你把电磁阀切到冷冻那路,然后把电磁阀的线都拔了,如果能持续制冷那就是电路问题

网友:
我也与到海尔电脑板的三路,停开机正常,冰箱冷冻显示—1.实测负20.能正常停开机,就没想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