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这个怎么接三根220伏电源

楼主(2018-01-21):
大师们有个需要3根220伏电压怎么接电源

楼主:
大师们这个电源怎么接

需要3根220伏电压怎么接还是需要什么设备

网友:
正负极各一根,接地一根,不就是三根了么?家用的三脚插头里不都是单相220V三根线的吗?!
图片看得真累,就不会把它“扶正”了吗?
这个应该就是三项的吧,日本鬼子的所谓单相是110V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接在需要的地方

楼主:
搞个干式变压器不知行不行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想把他改了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3根220伏电压怎么接还是需要什么设备

这个是3相200V的,可能需要变压器,以前在台资企业,好几台此类的设备,需要单独配变压器
还有一台墨西哥的设备,是3相480V的,也是专配变压器

网友:
这个要三相的!不是国内的电压。可以用变压器把三相的380v变成三相200V.

网友:
三相200V电源,需要一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