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戏机MS--CK719-V1.1 主控E200 按键MS-CK711A9-KEYL-V1.1

楼主(2018-01-21):
唱戏机MS--CK719-V1.1 主控E200 按键MS-CK711A9-KEYL-V1.1

网友(2018-05-14):
我最近遇上一个7寸看戏机主板也是MS-719-V1.1  主控E200.
故障是开机看视频偶尔定屏声音卡住,然后重启.
换了卡和U盘播放都这样.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楼主:
看视频偶尔定屏声音卡住,然后重启.换了卡和U盘播放都这样.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因E200主控不是全格试的,E200视频文件要下AVI、MP4的就不会卡或重起。

网友(2018-08-23):
看能不能用。

网友(2019-08-21):
xxxxx先谢谢了         好用

网友(2020-01-05):
这几天也是修了一个唱戏机,问题有点多,首先是内置串联装的18650电池故障,接着查出来6脚拨动开关接触不良,拆开蒙皮刀片打磨,还是无法显示,用热成像发现解码芯片高温,异常,估计是难得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