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谈谈那些热水器水温不够热的问题呢

楼主(2018-01-21):
一年总要遇到2  3台因为水温不够而弃修的热水器 大多数是直排式热水器  排除联动阀   因为直接把联动阀的垫圈去掉故障还是一样,一般常见的这种问题大多是气嘴哪里微堵 一般清理了都能够解决问题   但是一年总要遇到几台不论怎么检查水位就是不热 只有35度左右 最后只能把进水跳的很小才能勉强用,气源都是管道气 其他家的都正常 有师傅遇到这问题么》???

网友:
没有呀,你说说具体情况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A:
告诉你吧。是用户经常用过热的水。把热交换器上的锡烧没了,导致热交换不良,还有一种是水质太差,水钙在管內壁太厚啦!前者外泡高温锡解决,后者管内用食用醋泡、外加温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吧。是用户经常用过热的水。把热交换器上的锡烧没了,导致热交换不良,还有一种是水质太差,水钙在管 ...

哦 我这样呀  我一般给用户解释的是后者  大概意思就是说水垢太多了 导致烧不热 喊他买新的  谢谢师傅

网友:
流动的水,水温不高,结垢的机会不大,估计还是换热器性能下降,价钱可以就换水箱

网友:
初来乍到学习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