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F-565P多功能一体机电源高压板电子元件咨询

楼主(2018-01-22):
三星SF-565P多功能一体机电源高压板电子元件咨询

名称                      型号
二极管                 738
二极管                  66C
二极管                  65B
稳压管                  Z10-130B
稳压管                  Z10-200B

各元件具体外形和封装形式请看下面的图片
恳请电子元件专家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这种情况下,我的作法是,看看这个件所电路的位置和用途,估算参数,代换品宁大勿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我的作法是,看看这个件所电路的位置和用途,估算参数,代换品宁大勿小。

谢谢分享经验,实际情况是不知道电压多高,是高压部分的最高电压在-1550V正负5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