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线急求,海尔冰箱出现不停机

楼主(2018-01-22):
冬季,冰箱冷藏室温度负8左右,冷冻室负38。昨天换过温控器还是一样,我摸摸头想不出来。大家帮我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A:
你是把温度感温头,贴在冷藏后背 制冷管子测得吗?

网友B:
后背结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背结霜不

有,时间长了出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温度感温头,贴在冷藏后背 制冷管子测得吗?

找了,把温控器传感头和冷藏后背贴紧。我试试加热器和磁敏都好。这样摸不出来新问题

楼主:
我想想原来冰箱温控器好,我修过冰箱以后出不停机,除温控器外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压缩机坏了,我遇到过,以前修不停机换温控器和启动器,保护器,都没有用,后来换干燥过滤器,还没有用,以为加制冷剂多重来还是没有用,以为温控器线插错,仔细看是对的,

网友:
压缩机坏了,不用考虑

网友C:
如我以上情况都试过,必是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我以上情况都试过,必是压缩机

问问停机的要求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