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JAV合资电视

楼主(2018-01-22):
今修台LED42HD320液晶电视,有音无光,故障LED灯烧坏好几棵,其它的也差不多也要坏了,全部更换。

网友:
谢谢分享,换掉所有灯条才是上策。

网友:
  这样维修,无后顾之忧。

网友:
楼主做法是对的,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全部换,

网友:
全部换免除后顾之忧

网友:
赞同楼主的维修方法

网友:
不要一粘了之.我网购的都不选自粘的,有自粘的也要清洗干净,上导热硅脂.正面再用胶带与其它地方固定.
LED热损是主因.

网友:
全部更换少了返修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