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wd-n10440d滚筒全自动洗衣机

楼主(2018-01-23):
故障,按下开始键后滚筒滚几下开始放水,可是开始放水时进水不正常,像撒完尿一样抽一下抽一下抽几次就进水正常,可是进完水后停了不能进入洗衣马上跳开始排水了,洗衣机翁翁响按了关机还会响一会儿。
进水阀阻值4k多,也清洗了不堵,测进水阀脚电压也是跳一下跳一下,电机是变频的单脱水正常。请大师看看这问题出在哪里,是电脑板吗?谢谢

网友:
检查线路是否有漏电.如果正常.就是电脑问题

楼主:
线路检测过都是好,因为老鼠进去过特意把线路都查了,没有老鼠咬过只是有个大电容外皮被老鼠咬了一点我想这个是没有事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老鼠尿老鼠尿

网友:
找不到故障点就怀疑什么换什么灵丹妙药不好寻

网友:
主板发神经病了

网友:
换电脑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