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求解

楼主(2018-01-23):
新安的一台格力50挂机,运行近24小时显示H3.有时又显E1,空间加上内间不足10个立方,管子加了4米左右,自从安上,就一直出现这故障,各位大师有何正解。。。

网友A:
新机就出现H3压机过载保护,E1是系统高压保护。针对这代码含义,再去想办法修吧。也许是加氟过多或管路受堵原因引起的

网友:
新安装的有可能是管道安装时整瘪了或者增加管长时焊堵了。

网友:
不到10立方配50的机子?

网友B:
我也同意,应该是加长时使管路不畅引起的,建议收氟,重新焊接。

网友:
管路不畅应重点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机就出现H3压机过载保护,E1是系统高压保护。针对这代码含义,再去想办法修吧。也许是加氟过多或管路受堵 ...

管路看了,没急弯,也没有加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同意,应该是加长时使管路不畅引起的,建议收氟,重新焊接。

这次试了不行,也就要查那此了

网友C:
是不是焊的时候,焊堵了,通气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焊的时候,焊堵了,通气不

工作一切数据都正常,然后就是早上3  4点左右就显示H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