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库接线图

楼主(2018-01-23):
各位大师 能否 画一张 冻库接线图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风冷冷冻库控制线图(单相)。
高压(压力保护开关)也可以改成高低压力开关。只是压力值的设定,冷冻库与冷藏库不一样。
冷排就是蒸发器,我这裡师傅的土话,冷凝器就叫做热排。不是牛排。

我这裡风冷冷藏库是没有除霜装置的。只靠压缩机停机时,蒸发器风机继续运转来除霜。

说过多次了,请你不要在一个时间段里,又没有人从中插帖(跟帖)的情况下,把一题或一问题分多帖去发表。会影响他人浏览和回复的,你分多帖发布,假设有人要引用你的帖子回复,选择哪一个?如需修改,可以使用“编辑”功能。也要想到做管理的人也很累!请予理解和支持——荣昌制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