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换电源块后功率太大,怎么解决?急急急!!!

楼主(2018-01-23):
美的电磁炉SH209,烧限流电阻22欧和12A。换周围二极管和4.7UF电容问题依旧,客户急要。没办法用万用电源块装上通电,新的问题又来了~~~1600瓦的电流已经是9.6了,有什么办法吗?18V接风扇,5V接7805输出脚!遇到过的说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快,检查功率调节电路。

网友:
美的老型比新型电流就大.可调电阻降低点既可用.9.6A电流能试烧壶开水的时间.就可正常用了.开关电源换电源块.变压器型查换变压器及外围二极管.

网友:
调低一点就行

网友:
电源厚膜块代换不会影响到开机运转电流吧,我经常换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A:
电磁炉电流大小调整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9325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网友:
换电源摸块,电流升高,不太可能吧?想不通,是不是测量仪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电流大小调整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9325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热心助人

网友:
电源模块只是解决18伏和5伏的问题,功率怎么会长大呢?

网友:
查功率检测电路,调可调电阻。功率大小与电源模块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