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助,有哪位师傅修过珍世界这个牌子的泡茶机么?

楼主(2018-01-23):
通电显示e2,已换热敏电阻。再次通电e2已消除,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按泡茶键风扇转动一下就关机了,反反复复都是如此。

网友:
主板问题查主板

网友A:
看你这描述问题应该不大,
一开始工作就关机,要么负载有问题要么电源有问题

网友B:
还是双炉的结构,楼主上传主板图片,从简入繁,细心观察故障现象,检测相关的保护电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描述问题应该不大,
一开始工作就关机,要么负载有问题要么电源有问题

负载卸了,还是一样。正在着手电源这边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双炉的结构,楼主上传主板图片,从简入繁,细心观察故障现象,检测相关的保护电路等……

主板之前客户应该找人修过,那家维修店搬走了。客户就找到我这了

网友:
看看保护电路,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换过线盘试一下,第一个线盘发黑。

楼主:
已修复谢谢各位

网友:
把修理过程写出来让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