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T9205A测电压不准

楼主(2018-01-23):
DT9205A交流电压测量偏低,230v测量显示176v,电阻,直流电压,电流都正常,如何检修,请指教。

网友:
  找到电路图 对照故障逐一修复。

楼主:
刚才发错了,不是9205A,而是海地牌DT9205L,请指教。

网友:
我的表内受潮或电池电压过低,就会象你描叙一样情况。

网友:
开机,有电池符号,换电池,没电池符号是表坏。

网友:
几十块的表 折腾啥

网友:
先确定200mv准不准,200mv相当于是表头。然后再效各扩展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