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8-01-23):
一块z460主板开机无显,CPU显卡发热,硬盘灯不亮。
对着显卡吹了一通,有显示,能进bios,一进系统就蓝屏,大师给看看这板子还有的折腾不?还是硬盘电路部分有问题,确定硬盘没问题。

楼主:
上图,工具简陋,显卡问题就只能放弃了

楼主:
就算什么也不干,去进BIOS,过段时间还是会死机

网友:
主板问题呀。

楼主:
估计是没戏了,这个提示一闪而过,

网友A:
把硬盘低格一下,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B:
蓝屏7b都是低级错误,
楼主不妨百度一下再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低格一下,重装系统试试。

谢了!主板故障,硬盘没问题,显卡都吹了两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屏7b都是低级错误,
楼主不妨百度一下再发帖,

主板故障,炸过电容,吹过主板

网友:
主板问题,看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