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请问各位这个应该是LED灯坏了,还是高压电路坏了

楼主(2018-01-23):
今天接到一台康佳LED32F3300液晶电视机,用户说有声音无图像,遥控可以开关。怀疑是高压部分坏了。我插好电源,只有指示灯亮,靠近高压LED灯输出电容有107V电压,但是到LED灯条电压有时有4到5v电压,有时有1.6V电压,有时有0.5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LED 灯坏还是高压电路坏,本人是液晶菜鸟,不敢轻易下结论,怕买回来配件又不是,走了弯路,各位大侠说说是哪里坏,液晶书上说的这个电压应该是40到100V 之间,怎么书上说的和实际操作相隔怎么远了,把书一拿起来好像修液晶挺容易的,但是到了实际不知道如何动手了

楼主:
我刚刚试了,把两条LED灯条线剪短,直接接在那个107V的电容上有一条可以点亮有一条不能点亮,现在基本思路清晰了,有可能就是LED灯条坏了一条,跟灯条控制电路没有关系,不过也不完全肯定了

网友:
这机子最容易坏灯了,我碰到几十台了,条件允许还是买测灯仪吧以后遇到这种毛病就不需要纠结了

网友:
二极管没坏,就是灯珠坏。

网友:
换灯条,开机有LED电压之后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试了,把两条LED灯条线剪短,直接接在那个107V的电容上有一条可以点亮有一条不能点亮,现在基本思路 ...

开屏没商量

网友:
拆开换灯条

网友:
换新的灯条

网友:
灯条整条换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到网上买好了,过几天到货后装上看看,好了的话再来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到网上买好了,过几天到货后装上看看,好了的话再来告诉大家

新手,安全是最大问题

网友:
好了回复!

网友:
既然是液晶菜鸟的话,那么开屏一定要小心。就连老师傅开屏都得小心翼翼。

网友:
看来得拆屏。

楼主:
屏已经拆了

网友:
一般换灯条能解决、还有问题参考下我的 9902帖子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这机子灯条坏,背光供电升高170v -180v,灯条是好的150v置160v,

网友:
拆屏幽静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