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42k1Y液晶电视开机死机

楼主(2018-01-23):
如题,开机之后只显示广告英文+酷开界面。之后就什么都不管用了,也不能关机,除非拔电源,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顶一下,看到的请回复一下,谢谢了

网友:
刷机。,刷不好,换主板,TB上面都有卖的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机试试

楼主:
你们有刷成功的经历吗

网友:
这种妥妥的刷机就能好

网友:
对楼上的正解,软件故障。

网友:
软件,再查查cpu到ddr相关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有刷成功的经历吗

去淘宝找找看

网友:
刷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