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师傅,冰箱内漏后加氟不制冷,是堵了还是氟不足。

楼主(2018-01-24):
接一台美的210升的冰箱,打压后发现低压漏,开背都是铝管,发现一段漏点,想铜管代换,怕焊堵
先焊接回气管这一段低压断点,用另一个压缩机从回气管打压,很好没堵,在焊接另一个的断点。
在焊接高压管在原压缩机上,在过滤器用手堵,很好没堵,在换过滤器,过滤器打孔。焊接毛细管。这时候只剩最后一个回气管没焊接在原压缩机上。
用另一个压缩机打压保压,发现打压打到1MP停止打压压力会慢慢降低到0.3mp可能是毛细管细,在慢慢的过气,就这样反复几次后终于到了1.1mp保压不漏。焊接上回气管在原压缩机上。

开始抽真空,怕堵就各种抽过滤器处抽,压缩机也抽,过滤器也烧,灯也烤。因为没修过内漏。然后加氟居然从过滤器处加了,(紧张的懵逼了)加后开机,我去,,,高压管,怎么加氟。。放氟,在工艺口焊快接,又是一段各种抽真空在加氟,铭牌显示加60g,因为之前加了,只剩下54g。都加了,
现在压力从工艺口压力表来看是负压。高压管不热,回气管不凉,过滤器不凉,只有冷冻室结微霜半截。我怕弄不好,背还没封,可听见毛细管丝丝声,说明毛细管没堵。。。可不制冷怎么办。是不是哪里焊堵了,或者微堵还是氟不够?我是定量加的,虽然还差7g。。求老师傅帮帮忙。

压缩机不热,电流只有0.16A。是不是堵了。。。
拔掉电源,压力可以慢慢回升上去,。。又不像是冰堵,是不是哪里微堵了

网友:
应该有微堵

网友:
加氟不够。

网友:
先加氟试试,不行就微堵

楼主:
不知道什么鬼,待会再去买两瓶氟,
待会先充足60g再看看,差7g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吧。。。急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会先充足60g再看看,差7g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吧。。。急死了。

确定是差7g吗

网友:
你这修理有些混乱,我想若管道不漏不堵,可能制冷剂加不够,当然要保证压缩机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鬼,待会再去买两瓶氟,
待会先充足60g再看看,差7g应该不至于这么差吧。。。急死了。

剩最后的回气管没与压缩机连接,打开工艺口,开机后会从箱体出来的回气管口喷出气体来,或者能听见有丝丝气流声,就足以说明全系统不存在堵塞!这是检验系统是否存在堵塞最好,最现实的方法!什么动不动就是“微堵”,那是自以为是乱弹琴!
就是制冷剂还没加足,再加上加注速度过慢,可能还会产生冰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最后的回气管没与压缩机连接,打开工艺口,开机后会从箱体出来的回气管口喷出气体来,或者能听见有丝丝 ...

嗯,我试了,我回气管最后焊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把回气管留在最后试试堵不堵的。有气体流出,只是流出,没有滚滚的气体喷出。我想是毛细管的原因。所以我蒙圈了。待会再充一点。

网友:
用的是什么冷媒,压缩机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