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屏电压5v弄成12v求救

楼主(2018-01-24):
把电压设错了,5伏搞成12伏,现在开机白屏了   保险没烧  有一个AAT1176A,不知道坏没坏   有遇到的师傅不

网友:
超压百分之二百四,基本无救了

网友:
这下够呛了!修边板吧!里面所有接5v电的集成已光荣!

网友:
换逻辑板不叨叨

网友:
屏 都有报废的可能性

网友:
维修的都经历过,慢慢修。先换逻辑板,不行就修屏了

网友:
DC -DC 电路指定挂了,处理芯片估计也挂了

网友:
估计报废了,不该坏的都坏了。先查稳压是短路还是开路

网友:
屏可能挂了

网友:
掉大了,大意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