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L-CX120缺少红色现怪现象

楼主(2018-01-24):
前段时间投影突然出现竖条纹,后来拆开把排线重新插了一下,条纹没有了,但变成缺了红色。白色正常,蓝色和绿色都正常,红色并不是完全没有,只要动一下排线有时会有红色画画扫过又消失了。把红色的排线拆开,屏幕显示红色,反而插好排线后红色不显示。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请大侠指点一下如何处理好?

楼主:
补充一些图片

松开排线

松开排线

画面红色

画面红色

插好排线

插好排线

缺少红色

缺少红色

楼主:
换排线可以解决吗?

网友:
排线跟屏是一体的,拿剪刀把排线的触点剪掉一毫米再装回去就OK了。

楼主:
@tan01255 等了几天只有你热心回复,很感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
用酒精把红色那片擦擦,吹干后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