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凝器的匹配

楼主(2018-01-25):
哥哥门,20匹压缩机,冷凝器配多大的啊?成本多少,如果用5匹空调的外机,用两个行吗?

网友:
如果规范,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而是要经过计算设计的。
冷凝器的热负荷Qk=Qo+860Ni     kcal/h
式中:Qo——压缩机的制冷量    kcal/h
      Ni——压缩机的指示功率   KW
也可以简化为下列公式计算:
冷凝器的热负荷Qk=CQo
式中:C——冷凝器热负荷系数,一般取1.30
      Qo——压缩机的制冷量    kcal/h
如果只是一般的非标配置,供货商及工程安装部门都会跟你配置好的,价格也会给你算好的。

网友:
干啥用的?设计条件不同,冷冻与冷藏,空调散热量差距很大的。

楼主(2018-03-11):
也就是给巧克力降温,成型,已经换好。风降温用的是180平方的,夏目用水降温的,中间加装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