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屏幕闪屏

楼主(2018-01-25):
手机弯了使用正常,过了一段时间屏幕上方经常出现白条,用手按按屏幕排线处又能恢复正常,屏幕重庄N遍了,同行都说是通病,望大家知道!

网友(2019-01-09):
换屏解决

网友:
难道是传说的曲面屏

网友(2019-02-16):
修好了吗

网友A:
楼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触摸IC那里断线了……

网友B:
黑触摸ic有断线……这是6p的通病飞根线就好了

网友(2020-03-11):
引用 网友B:
黑触摸ic有断线……这是6p的通病飞根线就好了

哪里飞线?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触摸IC那里断线了…… ...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这个M1脚要接线……

网友(2020-10-15):
引用 网友A:
这个M1脚要接线……

感谢分享,空了我吧旧机拿来试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师傅们的经验分享。

网友(2020-12-25):
引用 网友A:
这个M1脚要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