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低压怎么判定正常

楼主(2018-01-26):
请教这个高低压多少是判定正常的?是不是有什么公式大概可以算?还是按照经验?
例如以冷藏车开利的v350下面是我的数据
图片无法上传
蒸发温度与当时的制冷温度关系最密切,为什么不说? 很简单,蒸发温度始终比当时的制冷温度低5~8度。 从反应的低压压力上倒算过来:现在低压压力1.8kg,低压压力来自于蒸发器,此时的蒸发压力略比低压压力高一点(因为蒸发器至压缩机间管路的压力损失),可能会有2kg,2kg的蒸发压力时,R502制冷剂对应的蒸发温度约为-20度左右。

网友:
图片无法上传,那具体反应出的工况数据呢?

楼主:
室外-3 平衡压力5
-3.2开机制冷 15.02分 设置-10度
1.8/19 -4.6 1800转
1/8 -4.6 1800转
2/8 -6 怠速 15.10分

-6.8制热开始 15.10分开始
5.8/17 -6.8° 怠速
4.5/22 -6.8° 1800转
5/21   0°  1800转
6.5/19 10°怠速 15.23分到

15.23开始制冷,设置-10°
1/10  1800
0°  15.26分
2/9  -0.8度  怠速
1.2/10  -6.4度1800转
0.9/9  -7.2 1800转
-8度 15.33分
3.2/4  -8.2  怠速
其实我就想知道怎么去看高低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室外-3 平衡压力5
-3.2开机制冷 15.02分 设置-10度
1.8/19 -4.6 1800转

没看懂,是些什么东西?“1.8/19 -4.6 ”,每行里前面的数据是什么?单位都没有。
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是什么上面的?说这些有什么目的?
什么制冷剂?什么制冷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些什么东西?“1.8/19 -4.6 ”,每行里前面的数据是什么?单位都没有。
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是 ...

不好意思啊,那个是依维柯车型装的开利350制冷机。r404的。
前面是低压公斤,后面是高压公斤。然后是当前控制面板的度数。再就是车辆当前是原地踩油门1800转,还是怠速运行。

网友(2018-04-11):
来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