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冷库不怎么制冷,求教

楼主(2018-01-26):
新装了个小保鲜冷库,2p全封闭外机,内机风冷,现在室外温度8度,库内温度6度。风机排管只有一小段起霜

网友:
库房多大的内容积?库温6度时低压压力是多少?膨胀阀结霜了吗?冷风机结霜不全,估计是制冷剂不足吧。

网友:
让大师帮你把  我没干过冷库

楼主:
4x3.2x2.2的冷库,低压是6个左右
现在膨胀阀起霜严重,但是风机排管还只有一小段起霜

以后压力和温度都要写上单位!不要那么马虎!哪有压力单位是“个”的?   荣昌制冷

网友:
高低 压压力 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4x3.2x2.2的冷库,低压是6个左右
现在膨胀阀起霜严重,但是风机排管还只有一小段起霜

从图看,膨胀阀的伞形阀盖上和下部的进液端都结了霜,库温在零上6度,此时整个系统的任何部位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
首先,应检查膨胀阀的调节杆是否调整在中间位置上?只有在中间位置上保持出厂状态,以后也不得随便调动,这样反应出的工况才是系统当时真实的工况,才能根据此工况作出分析和判断。
如果膨胀阀的调节杆已经在中间位置上了,但伞形阀帽和下部的进液端还结霜,那就足以说明系统中的制冷剂不足!或者膨胀阀存在堵塞!
库容28.16立方,不知冷藏保鲜什么?进库温度是多少?2P压缩机也太小了,全封闭式压缩机要配4P机才够。冷风机也应采用DL系列的高温型,机组配小了,制冷量不足,蒸发压力和低压压力(吸气压力)都高,降温必然就会慢。
R404a制冷剂,库温6度,此时的蒸发温度约为0~1度左右,对应的压力约为0.61~0.63MPa绝压=0.51~0.53MPa表压,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低压压力约在0.48~0.5MPa(约合5kg)左右的表压。
先把膨胀阀的问题调整处理好再说,调整或堵塞处理后用扳手在阀体的两侧反复敲敲。
还有,膨胀阀的感温包应紧密贴在回气管的侧面,并扎紧保温好,不得裸露在外。

网友:
换大的机组与冷风机吧!

楼主:
机组是2台2匹的机器,配置一样的啊。安装也一样,但是一台机器出现问题
制冷机是r22不是404
保鲜的是蔬菜,老板做蔬菜生意的。进库量是一次2吨左右
另一台机组正常
正常2p机组,只要20分钟就能达到0度,现在环境温度是6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组是2台2匹的机器,配置一样的啊。安装也一样,但是一台机器出现问题
制冷机是r22不是404
保鲜的是蔬菜 ...

必须先检查膨胀阀的调节杆是否在中间位置上?检查膨胀阀的进液口是否存在堵塞?先处理或调整好再说别的!怎么在主题里说“库内温度6度”?8楼里又说“环境温度是6度”?是环温和库温一样,还是说错了?
R22制冷剂,库温如果是6度,此时的蒸发温度约为0~1度左右,对应的压力约为0.499~0.515MPa绝压=0.399~0.415MPa表压,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低压压力约在0.36~0.38MPa(约合3.5kg)左右的表压。那你在4楼说的低压压力太高了,矛盾就更大了,一切还是要待膨胀阀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否则是说不准的。

楼主:
膨胀阀已经检查了,是在中间位置。现在环境温度6度,库内温度3度。低压5kg
今天已经晚了,明天去检查下膨胀是不是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