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特灵水源空调热泵热水机组报上e94

楼主(2018-01-29):
特灵机组报故障E94温度到37度时高压32Mpa低压10Mpa怎么外理

网友A:
别吓死人!高压32MPa?320kg的压力?低压10MPa,100kg的压力?
查看该型机组附带的具体《说明书》,看看E94是代表什么故障码?

楼主:
E94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不知道如果解决今天开了七个小时也没有报故障

网友:
大十倍也高啊

网友:
搞错了个位!怎么搞好的

网友B(2018-03-11):
引用 网友A:
别吓死人!高压32MPa?320kg的压力?低压10MPa,100kg的压力?
查看该型机组附带的具体《说明书》,看看E9 ...

楼主,是410德系统,是这样德鸭梨!跟22德不一样

网友:
R410a系统压力是R22的1.6倍。不应该有那么高的压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410德系统,是这样德鸭梨!跟22德不一样

说得好象我们没用过41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