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等离子3D51C4000i不开机

楼主(2018-01-29):
接手一台长虹等离子3D51C4000i通电不开机,通电指示灯亮一下就熄灭。听用户说观看途中听到啪的一声就出现全无了。折机检查,上电逻辑板上红灯频闪几下熄灭按任何按键和遥控器均无效。开机瞬间测量VS/VA/15V/5V电压上升到一半就消失为0了。最后发现Y板有两个二极管和四个三极管短路,其中一个二极管已经炸裂。二极管都是快恢复二极管,三极管都是场效应管,在淘宝上购买回来把短路的二极管和三极管全部更换后测量无短路上机,开机就再次损坏。再次更换损坏原件去掉驱动板试机正常听到开机声音,VS205V/VA56V/15V/5V均正常稳定无波动。怀疑驱动板也连带损坏了,购回驱动板装机试机有开机声音无光,并且发现开机几秒钟驱动板上R527和R519发高热,去掉屏线也一样。不知道是发回来的驱动板是坏的还是Y板还有问题或者是屏已经坏了。请高手指教,在此谢过!!!!

网友A:
你买回来的 缓冲板  有问题

网友:
建议缓冲板,Y板同时换才保险。

网友:
肯定Y板的问题

网友:
Y板  缓冲板一起换,

楼主:
更换Y板和缓冲板试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回来的 缓冲板  有问题

高手 但他开始没换缓冲板

网友(2020-07-17):
楼主同型号同样的问题请问需要换哪些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回来的 缓冲板  有问题

请问楼主说的驱动板是啥?

网友(2022-01-11):
经验告诉我,这款机器的缓冲板不易坏,无缘无故烧Y板,我倒是修过好多张Y板了,也借助了别人的经验。而且这个Y板修复后,宝鸡不会再次出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