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冬季加注制冷剂 (经验法)

楼主(2018-01-30):
2001年的老格力50柜机空调。客户拆机,已经关闭外机大小阀门,只是没有回收内机的制冷剂。

空调选择制热模式,外机或者内机接线端子,断开四通阀线。冬季气温低,钢瓶里的制冷剂不多,可以先用热水加温或者热毛巾包裹。

我对加制冷剂 从不看压力表,也不以压力表为准,因为每个地方的气温不一样。压力差很多。看压力加制冷剂,越加越糟。

感觉效果好了就行,不追求多么精确。
手感法:适合任何一个地区

边加边用手摸外机小阀门,有一种冰凉的感觉,缓慢继续加,边加边摸大阀门也有一种冰凉的感觉停止加注,20分钟后 大阀门的温度比小阀门还冷,有一种渗冰感即为正常了。

小管阀门冰凉,大管子常温,那是还没有加够。
小管阀门常温,大管子冰凉,那是制冷剂加多了。

插好四通阀试机,制热模式。
单侧电铺热  6A
空调总电流 12A
试机半小时房间气温14--15度(没有开空调前房间气温 2 度)
今天出门没带温度计,感觉出风口温度要比人体温度高很多,大约在50度左右。

1人赞赏

楼主:
再说说  空调冬季加制冷剂 ,

经常看到有人说外机大阀门 发烫 ,压力也挺高的,空调就是不热,

制热模式 大阀门的温度相当于 压缩机排气口的温度,大阀门发烫 只能说明 制冷剂加的不合适导致压缩机排气温度高。(并不能说明空调就制热好)

小阀门(或者内机小管接头螺母) 是内机的末端, 只有小阀门 温度高了  (才能说明内机散热器 效果好),

加制冷剂 以小阀门温度为准,小阀门温度越高,制热越好(你也可以用电子温度计时时检测内机小管螺母出温度)

大阀门 发烫,小阀门常温 , 那是制冷剂加的 不合适。 (制冷剂加的不是多了,就是少了),

制冷剂加的合适了, 大阀门也就不烫了,小阀门温度也就上来了 。(手摸大小阀门温度一样热,或者 大阀门温度稍高于小阀门 )就为正常 。

网友:
高手全凭经验,靠感觉,厉害

网友A:
老师好,没有电辅。出口温度应该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好,没有电辅。出口温度应该多少合适

这个空调刚加好制冷剂,电铺热就不能工作,房间气温能上升到 11度。

拆开电脑版 看了看  以前被谁修过,电铺热线插错了。更正后 就好了。

出风口我没测 ,今天没带温度计

我感觉 开启电铺热 和不开 出风口温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于房间里面的温度区别不大   不开电铺热房间温度 11度 ,
开启电铺热 房间温度 14--15 度
(也就是说开启电铺热房间气温高 3--4度 )
。

网友:
老鸟一枚,鉴定完毕

网友B:
很不错,不过给楼主提个小意见,看见楼主第二张图:制热模式 断开外机的四通阀 线 好像是断开接线柱下方(如果楼主只断开那一个地方的话,那么此时断开的四通阀 线 是带220V交流的的,有接触外机机壳的可能,造成触电危险)建议断开外机接线柱上方通往 四通阀的一头,比较安全  或者 断开内机接线柱的 四通阀线!  大家互相交流,安全第一!祝你在维修事业中越来越红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空调刚加好制冷剂,电铺热就不能工作,房间气温能上升到 11度。

拆开电脑版 看了看  以前被谁修 ...

区别很大,我修一台3匹的柜机电铺热坏了,工作一天只能到14度左右,修好电铺热可以到2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不过给楼主提个小意见,看见楼主第二张图:制热模式 断开外机的四通阀 线 好像是断开接线柱下方( ...

内机断开 也可以

外机断开 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区别很大,我修一台3匹的柜机电铺热坏了,工作一天只能到14度左右,修好电铺热可以到28度

3p 的电铺热  功率大
空调越大,效果越好
因为换热面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