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代换

楼主(2018-02-02):
一三轮车充电器,充72V90到120A电池。查到开关管与限流电阻挂了,开关变压器挺大,开关管爆裂看不清了,可用什么参数的管代用,有请高手提出建议。

网友:
20n60    .......

网友:
10N6但绝不止它坏,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20N60就行,应该还有其它零件坏

网友:
  还有其他元件查一查,以防不测。

楼主:
不是很正确,查资料后应为35A600V的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开关管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再去定是什么型号。

网友:
光说没用,找个相似电路图纸,按照图纸检查。

网友(2018-07-09):
12N6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