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时,零线的截面如何选择?

楼主(2018-02-02):
如图所示家庭小作坊,采用三相四线制供电时,零线的截面如何选择?
具体看如下描述:约20多个负载(电机为主)+照明+空调,均为220V设备,不能保证同时都在运转。请问零线是否需要与火线一样粗?

网友A:
零钱肯定要比火钱粗,而且还要留有余量(当然了这个要看火钱用的是几平方,谁比谁粗,你这样问是没答案的)以备日后加负载使用

网友B:
要统计一下220v电器功率总和,380v电机用电功率总和,才能确定用多大的零火线,而且要留一定余量。

网友:
一挑三,你说这个一应`该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钱肯定要比火钱粗,而且还要留有余量(当然了这个要看火钱用的是几平方,谁比谁粗,你这样问是没答案的)以 ...

师父你好。 是这样的:
我的一个朋友房屋出租,给租客申请了一个三相四线电表,需要约45米线。租客搞毛衣编织,20多台编织机,每台编织机约600-700W(220V电机),然后夏天需要用空调给设备降温,基本需要2台或3台 2P空调。照明的话估计也就是6个LED灯(100W以内)。还要一台辅助设备是空气压缩机,动力在1.5KW左右(不经常运转的,可能是220V或者380V)。电功要求他买3*16+10的线,我说照你说的设备这样用嘛,要么买4*16的,要么买4*10的,买3*16+10的线等是买10平方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统计一下220v电器功率总和,380v电机用电功率总和,才能确定用多大的零火线,而且要留一定余量。

绝大部分是以220V为主。基本上是20多台220V电机(600-700W),2台或3台2P空调,制冷用。可能有有1台380V的空气压缩机,也可能是200V的,约1.5KW。照明的话一般是6个LED灯(100W以内)。然后就是生活用电比如烧水煮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统计一下220v电器功率总和,380v电机用电功率总和,才能确定用多大的零火线,而且要留一定余量。

不能保证同时都在运转。

网友:
那你就大火线1。5倍以上,如果是380你供电多就一样大都可以,

网友:
相信8楼没错 零线截面小于或等于相线截面

网友C:
三相供电,一般零线是火线的1/2或1/3,但要注意把三相负荷均衡一哈

网友:
对的,零线截面小于或等于相线截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反了吧。

没有呀!你再看下他在5楼提供的数据。还有他问谁粗谁细还真的没有答案,

网友E:
说反了吧,人家电力局进村子的总线火线才25平方,零线才16平方。如果哪家要用380V看哪根线细就不用,其它三根保证是A,B,C相。只要220V的负载尽量平衡,2.5平方的线都足够。380电动机的电流都不过零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相供电,一般零线是火线的1/2或1/3,但要注意把三相负荷均衡一哈

这个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反了吧,人家电力局进村子的总线火线才25平方,零线才16平方。如果哪家要用380V看哪根线细就不用,其它三 ...

不保证平衡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供电,一般零线是火线的1/2或1/3,但要注意把三相负荷均衡一哈

不保证用电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理想的三相负载平衡时,零线的电流为零。
没有这种绝对理想,失衡的那部分电流,就要流经零线。
如果考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谢谢师父。

网友F:
是的,考虑到有单相工作的情况出现,最好零线跟火线一样粗比较合适,单相工作时零线与火线的电流是一样的。如果用电器三相配备平衡并且同时工作,那么零线电流会很少、才可以选取比火线小1/3或1/2的线零线,以节约线材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考虑到有单相工作的情况出现,最好零线跟火线一样粗比较合适,单相工作时零线与火线的电流是一样的。 ...

谢谢师父,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保证同时都在运转。

不能保证同时都在运转也要按照总负载同时工作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