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冷地和热地直接串5M电阻可不可以

楼主(2018-02-08):
我做了一个负离子发生器低压直流的,DC5V供电升压至11KV,负离子发生器外部加导体放电是可以完全释放负离子,可是有静电产生不留意就要被电一下,所以外部就不放导体,只有依靠热地回路就行释放了,想请教同行大师们开关电源冷热串接一个5MΩ电阻可不可以,会不会影响国家安全指标,先谢谢赐教了。

网友(2018-07-07):
老电视就有电阻相连,具体多大没注意,记得阻值很大。应可行

网友:
电视用的是电容和电阻并联,也有单电阻和单电容的

网友:
参考一下其他电路

网友:
5M过后,可就什么也没有了

网友:
8MΩ电阻和222电容并联以后串接